富士康主板,五七秒自动停机

楼主(2014-06-29):
刚检过内存和硬盘的信息画,进入BIOS也停机。重启就得一样长的时间,775针的CPU。DDR2 主板上芯片IT8718F-S+RTL8100C。还有几只945G7MC 的字符。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地方引起的毛病呢?
cpu
芯片

网友:
BIOS里面好像有个 电源选项的 东西吧 把他关了 反正就是一堆英文 你试试看

网友:
cpu温度的是吧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回帖赚分

网友:
都有检测到显卡么?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不行就得慢慢检查

网友A:
是不是CPU温度的事

网友(2014-09-07):
看过电源吗?电源功率不足也这样!!

网友:
检测下CPU风扇

网友:
学习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