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版号f83vf 进水不出5v

楼主(2014-06-29):
前几天一大姐拿来一个华硕笔记本主板说是自己拆开修过的 现在修不好拿来让我看下   拿过来一看就是不知道被谁修过了 应该是进水了充电芯片附近挖了一个大洞  测下公共点对地0欧 烧鸡一试挖的坑里冒火 继续挖下 不短了 把断的线连上现在有3v 没有5v 找到3 5v芯片rt8206测量14脚0v 找到ec it8512 19脚vsus_on 0v  测ec 供电时钟都正常   换个ec 19脚还是0v  看来后级短路 拿掉r9102后19脚有了电压3.3v
以为芯片坏了换上个6237 还是这样 5v电感测量对地400多 没办法了 来个大神帮忙分析下吧

补充内容 (2014-7-20 13:55):
机器35v好了换个rt8206b  但开机不显 换主板了

网友A:
确定是R9102那个100K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R9102那个100K的电阻吗?

是的  断开100k电阻 或者把jp9102 断开都有3.3v   接上100k就0v了

网友:
机器好了 换个rt8206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