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开机灯亮电流很小变化

楼主(2014-06-29):
最近修一个宏基笔记本4750g  开机灯亮 电流从0.018 开机升到0.024 可以关机  下了个图纸 测到RUN_ENABLE只有3v  找了半天没看到这个电压怎么转换过来的 连上个19v 待机0.12 开机电流上升到1.3-1.1-1.5接屏亮机  但是想给他彻底解决问题 帮忙看下RUN_ENABLE是怎么转换来的

网友(点评):
U3609 7脚输出RUN_ENABLE

网友A:
这个信号应该是从IO那边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应该是从IO那边过来的

这个电压是15v的 不可能io过来的吧

网友:
这个你在图纸上找呀,是不是升压过来的??

网友B:
看图有个升压芯片,但是没装。应该是装了图纸写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有个升压芯片,但是没装。应该是装了图纸写错了。

有个升压芯片 u3609 7脚后极断开就有15v输出 量后极也没短  有可能是芯片供不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升压芯片 u3609 7脚后极断开就有15v输出 量后极也没短  有可能是芯片供不起来吗

也可以用公共点但是要加二个大电阻分压。

网友:
直接改电路得了

网友:
改了 但是没想好怎么能让按下开关后出来14v电压

网友:
是PM_SLP_S3# 控制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