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三星22LED

楼主(2014-06-29):
有一台三星22LED的显示器,用几分钟就黑屏,在黑屏之前,屏幕会抖动,感觉像电压不稳定一样,有时候用一到二个小时才黑屏,外接电源的,测电源14V电压正常
黑屏

网友:
LED的屏幕主要查灯条和供电高压芯片

网友:
三星22LED的,出现这情况不好修了。我现在还有4台。以修坏一台。里面是一体板,没问题,问题在屏板上,屏板主要元件都换完,乃无果。剩三台都不敢下手了。但愿你你能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