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进水二修华硕X43U 多病修复 不要错过

楼主(2014-06-30):
型号:华硕X43U仁宝代工:LA-7321P故障 进水二修
我也有很长时间 没有发帖,时间太忙。
说一说B+产生,在主板故障。
新款仁宝板和老的板有一点区别,新款省略了预存供电,由充电芯片产生B+ 同时也省去了不少材料,大同小异。

先19V供电到6251第一脚给芯片供电,分3路 :一路 经过PD101和PR113到24脚,二路 由DCIN通过内部产生 VDD为5V,三路  经过PR108和PR111分压得到1.32V,同时送给2脚ACSETIN,在由内部比较 正大于负高电平,导通内部MOS管拉低23脚ACPRN。
PACIN是由6251VDD通过PR132和PR136分压得到3.3V 计算这不算了,同时得到适配器检测ACIN。
PACIN得到高是平后经过PR124导通PQ107 使 PR107和PR116分压得到8V  PQ102低电平导通 产生B+
此板修过的地方有 EC 充电芯片 CPU MOS管 待机芯片,还有小修的地方。 桥没动过,还好 有希望。
先打电感阻值 只有待机芯片 阻值为20不正常,上电看是否发烫,无语隔离没过,有了时序修机,事半功倍,查PQ101 S级19V正常,PQ102 4脚19V 明显不过,上面讲过,在测PACIN 电阻PR124 OV ,反推 查电阻PR132 1脚OV 这里是上家修过的, 6251VDD来自充电芯片,测24脚0V 想必后面没电压,阻值为9,短路,直接挑起24脚 ,为芯片短路,换上芯片 24脚19V 1脚 5V 2脚1.3V 8脚 2.3V 基本都正常,隔离还不过,在回到6251VDD这里,测PR132 1脚5V 2脚OV
测为无穷大。
在上电完美19V 隔离过,无待机 摸RT8205 有点小烫 ,这地方上家修过,先换了在说, 在测16脚19V 13脚3.3V 8脚3V 17脚5V 3脚2V 1脚和6脚开启为OV,
反推,我总是喜欢反推 , 找到PQ308直测2脚0V 看来VS没过,查到PD3 19V 正常 PR17 PR18 1脚有电压,2个一起换 此处进水 ,还是没有电压 飞线 OK,
上电3V 5V 正常 0.01A ,在上电0.2掉电,CPU供电无,测所有MOS管,找到真凶为PQ206坏,在上电打内存波跑码了,上屏亮机。
由于是充电芯片这边进水,装上电池 ,你还问题真多,不充电,找到电池接口,1脚10  5脚和6脚只有电压3.3V ,无波  这就不对了,测阻值600多正常,这总线直接去EC,在去充电芯片3脚 无电压,我去 看来还是EC这边出问题了,也是进水的,上家可能清理好了,取下来看看 发现问题了,77脚EC_SMB_CK1 总线,刚好是充电SMB总线这,焊盘连线这里断线,补好 完美 的总线波波出现,充电修复。
分反正不扣你的,加点发帖分。

网友:
华硕有图纸就好修了。不过楼主抓波很厉害阿

网友A:
楼主的反推法真是不错,让我又学了一招,多谢了。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反推法真是不错,让我又学了一招,多谢了。维修经验很好。

发帖出来,就是让大家学习的

网友:
修了这么多地方,这两天月饼讲的隔离保护刚好能看懂点。楼主很牛叉

网友:
烧坏的元件这么多。。看来进水很严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