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 HD主板 CPU供电 电压高!~

楼主(2014-06-29):
(无正文)

网友:
CPU供电电压高 保护了应该是 找不到CPU供电芯片更换 很少见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反馈电路

网友:
假负载上一下,测VID组合,然后对比一下电压值是不是资料值

还有,建议刷一下BIOS,有惊喜也说不定

网友:
同意上述所说

网友:
检查下mos管吧

网友:
如果是反复掉电自动开启的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们怎么说啊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扔下一句话,人溜了

网友:
如果刷BIOS能刷好那可真是惊喜了

网友:
同意看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