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EG-211T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6-29):
接一台索尼笔记本 I5 集显 问题是掉电  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进系统 到桌面不到十秒掉电     大多数在快出桌面了掉电,进PE系统也是到出桌面前一步掉电,进系统一会也掉电, 试的次数多了  不插硬盘开机到提示没有硬盘地方时间长一点也会掉电,测各电压正常  CPU供电 开机时电压1.1V左右  到出现WIN7画面电压降到0.7-0.9V跳变。集显供电  开机0.6V到出现WIN7画面时间降到0.4V  CPU和集显供电是ISL95831HRTZ   ,不知道CPU和集显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的   ,测温控线路  没有发现问题,先是加焊了ISL95831  无果 ,换CPU、内存、故障一样 ,PCH是HM65 坏的多  也给换了  还是无果  ,CPU和集显供电电容都换了 BIOS也刷了  不行  。不知道 陷入困境  没有了思路。 谁有没有修到过类似的问题  ,指一条路让俺走走

网友:
这种不好修呀。上次我也遇到,没有修好。

网友A:
换开机芯片试下,我遇到一台,换个开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每次进系统都这样吗?软件确定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待机电路坏的可能大些,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风扇问题

网友:
请问机子搞点了吗  我现在手上也一台这样的  进系统一会就掉电  客户拿来是不开机没待机 网卡接口位置有个电容坏了 换上去后都正常了 然后就出现现在这个掉电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开机芯片试下,我遇到一台,换个开机芯片就好了

朋友,您认为的开机芯片是啥?是EC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