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s3主板进水主板维修

楼主(2014-06-29):
ga-m61p-s3主板进水的机器,开机自动上电跑到C1就掉电了。把进水的地方洗了《是声卡·网卡·IO一块都有的腐蚀了》还是一样的。就把IO加焊了一下。可以开机了可是网卡断了一个脚就吹了开机码跑完了。可是USB口和键盘口用不了。USB口是数据线有2个脚没有通 查了一下 飞的线好了  可是键盘口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IO也断了一个脚  补上了

网友A:
已到这一步,你就好办了三。再找键盘口的数据线,如是好的。那这两口是那控制它,那不就找到根了。

网友:
直接用USB的键盘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到这一步,你就好办了三。再找键盘口的数据线,如是好的。那这两口是那控制它,那不就找到根了。

我跑了一下线是IO出来的只是不知道是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到这一步,你就好办了三。再找键盘口的数据线,如是好的。那这两口是那控制它,那不就找到根了。

还有  IT8716F-S可以换IT8712F-S吗   都带GB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主板好了  是线断了

网友:
查键盘的供电, 数据线的阻直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