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SE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6-29):
一块 华硕M4N78SE通电后不跑码 经测试 发现没有 cpu供电和总线供电 按照平时的经验 华硕没有cpu供电都是拆电源管理芯片en脚的一个二极管 基本上就可以了 果断用风枪拆下这个二极管 然后在上电测试 cpu供电有了但是没出总线供电 然后再查发现桥没有发出总线供电的en  测的cpu电源ic有vcore pg 给桥   但是桥却没有发出ht en 难道是桥有问题 正准备去加悍桥时 突然想到之前没有cpu供电 en是拆掉强制开启的 莫非是这里的问题 nv的板是由atx发出pg到io io在发出pg到桥 由桥发出信号来开启cou供电的 经测atx到io的pg 信号正常 然后io再发pg 电压却只有1.1v 电压偏低 此信号由一个822的排阻上拉 换掉这个822排阻 再次开机正常跑马 此板修复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建议楼主尽量不要这种纯文字叙述   如果图文叙述那就完美啦

网友:
相当有经验的维修

网友:
求图,更有说服力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822排组,问题多多

网友:
没有图片没有说服力 楼主上图吧!

网友:
虽然看着挺吃力的,但是我循着LZ的思路还是想象得明白了...建议LZ上图标示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  发图片出来 更有说服力。。

网友:
华硕的822是出名了

网友:
华硕822排阻的问题还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建议楼主尽量不要这种纯文字叙述   如果图文叙述那就完美啦

本来是想图文并茂的 没弄好 所以就发了纯文字的

网友:
新手请教,上拉电阻两端电压相差多少才能完全确定是电阻坏?

网友(2014-08-19):
我今天还真遇到一片M4N78SE。先是开机玩游戏会自动掉电马上开机2秒掉电。拆机回来发现自动开机还不跑码能强制关机。.最后查到是排阻822的问题。

网友B:
好人做到底,位置截图出来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nv的时序整理一下给我们这些小白参考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人做到底,位置截图出来

就在io的旁边

网友C:
AMD的时序控制的很严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时序控制的很严格的!!!

这是nv的 和amd的不同

网友:
楼主对各种芯片的板的时序这么清楚,厉害啊!

网友:
822排阴,貌似华硕的通病

网友(2014-11-18):
上个图讲解一下,更清楚

网友:
没有图片没有说服力 楼主上图吧

网友:
有图吗,有图更明白

网友:
要信号很熟悉才可以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是仔细查看NV芯片组的上电时序才得知有个PWROK要先给桥,才会有CPU开启信号,我的也是排组引起PWROK不正常导致没CPU供电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补个图吧让我们理解清楚点

网友:
刚刚我遇到同样一块主板,明天动手试试,呵呵~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