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导致的开机不亮

楼主(2014-06-29):
前几天有个电脑,开机不显,电流很正常,于是拆机,检查屏线接口差没,一切正常,拿风枪吹了下显卡,接上电源开机还是不亮,怀疑是屏坏了,换了个屏还是不亮,结果加焊显卡,还是不亮,*脏话*。然后去刷bios,刷完也不亮,后来怀疑是不是屏线坏了,准备换一个时,想到外接试试,外接也不亮,那肯定是硬件问题,难道显卡挂了,但是电流很正常。结果发现usb口好像坏了,挑动了下usb口里的几根针,开机,久违的logo出现了,然后换了个usb口,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 真是马大哈 我一般都是先看usb之类的

网友:
原来是USB接口短路了

网友:
经过修这个本 相信下次你会首先排查外设……看下USB口
走了弯路 才知道什么是正路

网友:
usb短路 开机不显 联想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 到不少,联想G450最多

网友:
第一步检查外设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碰到很多了

网友:
联想G430的通病  N个了

网友:
5V短路不是烧南桥了,难道笔记本跟台式机不一样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我也有试过

网友:
我也修好了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走了这么一大圈,还没有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
让你赚钱了.

网友:
  此问题遇到很多次了,开机不显首先就要检查接口。

网友:
这个经常碰到联想出得最多这问题

网友:
usb接口短路,影响5V和南桥.

网友:
LZ检测了EDID吗?  就直接干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