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修的我欲哭无泪!

楼主(2014-06-29):
接到手是进LOGO卡住,我一想这肯定是北桥问题,我就留下收据打发客户走了,拆机二话不说加焊北桥,加焊完后,能进系统了,谁知重启后就不触发了,量3,5V线圈没有。。。。。。现在弄得单个输出就可以,两个同时输出就不行。。。。。请问谁有遇到这个问题! 求指导!

网友:
咳咳,猜是北桥问题,就开始动工了,你真行,卡logo,万一是硬盘坏了呢.........
楼下给他分析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几码 排除 外设  先啊

网友:
卡LOGO直接做北桥,想不通什么原理,我修一般拆外设,还搞不定就南桥

网友:
自己的问题,卡LOGO就干北桥? 自己不能确定之前不要随便动桥

网友:
桥工哦  膜拜了

网友:
客户才是真的欲哭无泪啊

网友:
为什么他们收费低,就是这个原因。简单嘛。拿来就想当然的哪里坏了。修起来非常的简单。所以收费也低。

网友A:
假如这机修好了,估计收费也就80块吧上次有人贴加焊北桥50块的。哎。现在就这情况了就退给客户说修不好了。这种客户也犯贱。总要找收费便宜的。往往收费便宜的搞坏机器的可能性就大。难道客户都不知道这个理吗?看来我们要宣传一下。希望客户不要选择那些收费出奇的便宜的维修店

网友:
这种最好用排除法,最后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再干。

网友:
太果断了吧,直接绝杀到终点。

网友:
卡LOGO,硬盘,内存,网卡,南桥...等等都有可能,需要一步步去检查,哪有直接做桥的呀...
另外,笔记本一律150起,换显卡南桥240-300才搞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应该是单桥吧,北桥集成在CPU中的。

网友(2014-08-09):
笔记本一律150起价,换显卡南桥240-300!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这机修好了,估计收费也就80块吧上次有人贴加焊北桥50块的。哎。现在就这情况了就退给客户说修不好了。 ...

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