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英特尔独显故障

楼主(2014-06-29):
起始故障dell logo后花屏,进到系统里面后跳过win7  logo就蓝屏,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拆机后加焊没有被散热片盖住的那俩显存看似OK了,但是其实只是加热了显存把显卡也牵扯到了,所以最关键的是显卡加焊或者重植,这样才能根治,不然会返修,但是这个散热片做得不够严格,因为只有一边有螺丝打上,另外一边的对角线没有螺丝,这样会使铜管翘起来,里面的软散热垫不能取掉,因为本来就够不着了肯定不能取,还有最关键的此机要是想加散热铜片后改风扇常转,不能去掉风扇的检测温控脚黄色线,这条线一定要,红线和黑线就知道了吧,不多说,因为如果不上检测脚的黄线,悬空的话会在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我猜想应该是如果一直悬空那么电压就会一直停留在3.3V,管理风扇转速快慢的芯片就会自动认为一直都3.3V 电脑温度太高了,叫系统赶紧掉电保护,这个是我的猜想,不信你们下次碰到可以试试看,英特尔的独显的,版号没记下,8颗显存的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版号似乎是 DG15
遇到过一次 动的显卡  ……加焊两个现存好??下次试试

网友B:
显存空焊还会导致蓝屏……

网友C:
这板子设计不合理,打上散热器会把板子搞得稍微变形,显卡、显存出现空焊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D:
好像4跟的线,黄线不可去掉,三根可以的吧

网友E:
我觉得应该都去不得,测温线传输的数据信号,不应该只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
那种问题谁敢保证,能好就谢天谢地了,还重值,还要植株,加油烘干BGA什么的,太费神了。

网友F:
你这可以进安全模式,未必显卡没工作?    显存起的是什么作用?  听说他们遇到这是换显卡驱动好的,你加焊个显卡显存就好了,你应该换个显存的,有显存钢网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版号似乎是 DG15
遇到过一次 动的显卡  ……加焊两个现存好??下次试试

不是不是显存,版号是DG15,但是还有0994什么的好像,我忘了,加焊了显存之后会没用几下就返修的,因为加焊显存也顺带显卡加焊了四分之一,所以我最后解决的是重植显卡芯片,我都没有钢网,手植了显卡两个小时,脖子都歪了,手动植球4颗显存总共就是显卡芯片的珠子+4显存X90=360颗珠子,因为显卡植好后做上去还花屏,但是跟原来不一样的花,能进系统了,我怀疑是显卡没做好,又加焊了一遍,因为我做珠子的时候珠子应该是最大0.55,我没有0.55,我有0.5,但是鬼使神差的上了0.6,导致有珠子还是虚焊,最后再加焊显卡OK,加铜片最后鲁大师十分钟72度,没办法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空焊还会导致蓝屏……

帖子里面我说了,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存,就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了显存只是风枪口大加焊了显卡的四分之一,所以就亮了,但是没用几下还会,所以最根本的不是显存,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设计不合理,打上散热器会把板子搞得稍微变形,显卡、显存出现空焊是不可避免的

是的,我很同意你这说法,帖子里我也有提到,显卡的铜管螺丝只有一边,这一边打下去之后就会翘起来,所以软垫子都不能取掉,不然铜管够不着显卡的晶片,就会过热掉电保护了

网友H:
我的是不显示 显卡焊了2边 南桥也是   开10次能有一次显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像4跟的线,黄线不可去掉,三根可以的吧

别的可以,我也改了很多的常转,但是就是碰到这一台不行,不行你下次蛮试试,这个机器就是三条线,黄红黑,黄线脚悬空没几下掉电,不信你下次试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都去不得,测温线传输的数据信号,不应该只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

认真看帖子啊大哥,我有去掉吗?红线肯定是接上5V的供电了,黑线地线就不用我说了吧?黄线是通过芯片控制风扇传输的信号变动的,黄线的电压当然不能是一直都3。3V的,要不就是黄线的电压越高风扇转得越快,要么就是越低越快,反之也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可以进安全模式,未必显卡没工作?    显存起的是什么作用?  听说他们遇到这是换显卡驱动好的,你加焊 ...

我可以告诉你,我遇到的显卡有认到,但是一旦进桌面用上独显的驱动的时候就蓝屏,说明了什么?显卡驱动不兼容么?但是我没去管驱动,我i知道是显卡虚焊了,论坛上有人说是加焊显存,我手工还好我就蛮试试,好是好了但是掉电,我没有显存要买要等,我觉得根本不是显存坏了,事实证明显存也没坏,8颗显存我手动植球了4颗,另外四颗加焊镊子推了会动,一句话,就是显卡,不是显存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不显示 显卡焊了2边 南桥也是   开10次能有一次显示的

?电流多少?已经要显示却没有显示吗?既然你开十次能有一次会亮,那就测测亮的时候和不亮的时候的区别啊。按照你说的我觉得有可能都不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得提醒你一句,确实这个板子很容易虚焊,因为散热我个人觉得做得太不合理,所以你压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的可以,我也改了很多的常转,但是就是碰到这一台不行,不行你下次蛮试试,这个机器就是三条线,黄红黑 ...

哦这样啊,下次我遇到,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的可以,我也改了很多的常转,但是就是碰到这一台不行,不行你下次蛮试试,这个机器就是三条线,黄红黑 ...

哦,这样啊,下次遇到,试试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不是显存,版号是DG15,但是还有0994什么的好像,我忘了,加焊了显存之后会没用几下就返修的,因为加 ...

楼主功底非凡,手工植球需要耐心啊。

网友:
这不是绝对的。具体还要看机器本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