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SP600电源炸了2个元件哪位师傅知道 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06-29):
长城巨龙SP600电源炸了2个元件哪位师傅知道 是什么东西小板正面 这个小板是什么 8脚芯片炸飞一块

这个5色色环电阻 查不到阻值

网友:
求助哪位师傅知道那个小板是干什么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炸的件应该能看清后边的数字吧?是什么?
第二个没看明白,但应该是个零点二几或零点三几的电阻!估计得试着来了!
开关管估计也阵亡了!

网友(点评):
0.18

网友:
那个芯片烧黑啦 看不到字   这个小板是做什么用的有没办法替换

网友:
猜测是辅助电源控制小板,你可以用表打各脚焊盘是否连接到辅助电源变压器来判断。

网友:
看架势应该是辅助电源的控制板,可能性最大的是uc3843,不过建议先判断电源和地的管脚在判断其他管脚,那个电阻可以试着用0R1同瓦数的电阻代换,但是看这样子估计功率管多数CE或DS击穿!

网友:
刚测了 2个功率管 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