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开机不显求解

楼主(2014-06-29):
今天接到同行的HP 431 同行拿来的时候是个裸板 插上电流表开机电流 上到1.3几 掉到 1.18就上不去了 看样子是内存没过
示波器
捉波 SMBUS 都出来了
LPC_FRAME 也出来了 VGA 的没出来 EDID也没出来
PCI_FRAME没有这信号 BIOS也刷过好几个了 故障现象一样 求解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刷BOIS 应该就能搞定这个问题的额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帧周期信号要有三次跳变才行的

网友:
内存没过?、??感觉是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桥把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