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蓝宝石HD 6750 D5 1G无显示

楼主(2014-06-29):
今天接到了一片

网友:
先顶一下自己

网友:
不能拆BIOS芯片?

网友:
想知道500p可刷吗

网友A:
不可轻意刷BIOS的,特别是新出产品。应该先简后繁,查查供电。

网友B:
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C:
如果你是高手就盲刷吧。

网友:
显卡修得不多,还不怎么会操作,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高手就盲刷吧。

我不是高手呢,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找高手帮帮忙的。请问大师兄您有修过这片板子吗?有的话,请您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

显卡的芯片也可以拆下来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轻意刷BIOS的,特别是新出产品。应该先简后繁,查查供电。

这款是新出的产品,昨晚摸了一下显卡具体的温度,有一个地方发热很烫手。现在还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我想应该不是刷BIOS的问题

网友:
有些东西是通病,有些不是,这款不是通病,有条件的话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D:
BIOS问题的很少很少,介意先查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的很少很少,介意先查板子上的问题

昨晚上电重新查了一下,摸到显卡有个地方比较发热,现在正在找着问题,我想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