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hp pro 3080 mt中的故事比翼双飞的小感,小容,挑战你的力量与认知—不相信你来试试

楼主(2014-06-29):
hp pro 3080 mt修网卡的故事
故障检修过程一波三折,匪夷所思,其中包含的东西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叙述的困难,
但非常有意思,值得我的分享,大家要加分,也后有精彩的帖再分享出来
今天来的这款机是第四次来了,之前修到过三台,所以这次直接就处理后开机正常,
故障:网卡不能用,
HP的原装机器 , 不多说了,直接换网卡,效率高,换后故障依旧
看来盲目的追求效率的方法不可取,: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后来发现有地方不对,(此图是今天来的时候拍照的之前的第一台没有照片),
看图0(此机器是今天到的与第一台有点不一样,这个电容没有飞出去)

发现好像有一个电感,想来又不对,电感会哪里去呢?想去想来,不会啊,
此顾客是老板长期顾客,网吧机,他自己 不会这样搞的,再加上此机没有图纸
没有办法就加一个贴片小电感吧,本以为这样会好的,换上后,网卡发烫,
不行,拆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后来的问题就是寻找小电感,找去找来就是找不到,后来灵机一动,发现硬盘上面的小电感很多啊,
看图4

看图5

这不,说干就干,几下拆下, 焊上,发现电压文波有点大, 不对啊,
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多问题,不行,得停下来思考思考,突然有种感觉说不出来
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机箱里面发出了一个小的电容,
现在在仔细的端详着手里的板,发出了一个电容掉下来的痕迹,
看图1.

图2

正好硬盘上这样的电容也有,不知道容量多少的,并二个上去不管了 ,这不,换上去后,看效果图

图6
开机正常,能从网卡引导

网卡启动图
OK,交货
思考:此机的电容,电感比翼双飞是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我保证不是人为拆掉的,再说了没有焊过的痕迹),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飞了, 前前后后一共这样的问题出了四台机,怎么解释,看来电路的认知,还有未知的,
看藕断丝连的坏件

网友(点评):
看上面感觉像是有小率过吧。。

网友:
近螺丝孔旁边,你懂的

别人网吧机,没有专用的工具,你怎么拆,你有没有拆过HP的机器

网友A:
全是硬伤,估计碰碰磕磕的。不象是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是硬伤,估计碰碰磕磕的。不象是摔的。

网吧正常使用的机器,哪个去碰他啊,你们的回复怎么都考虑在了人为的因素上面,出一台是偶然的,连续出四台你说也是偶然的吗?

网友:
台式机啊  晕死  没注意看 我以为是笔记本  - - 哎 眼花了

网友:
不回复还不给看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点评):
别灌水。楼主错了

网友:
网吧用惠普的台式机,不可思议? 是不是小网吧买的二手的,主板安装的时候磕坏了。

网友:
haha

网友:
电感拿过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吧正常使用的机器,哪个去碰他啊,你们的回复怎么都考虑在了人为的因素上面,出一台是偶然的,连续出四 ...

难道还会爆炸掉?

网友C:
不是雷击就是人为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雷击就是人为损坏!

1,这此天我们这边没有打雷,此说可以否定,打雷网卡必坏,此四台一台网卡都没有坏
2,这机器是网吧老板(长客)自己拿过来的原始故障就是上不了网,拿来之前是正常使用的,可以排除人为的可能(还有一点,此电感是在显卡下面,不过局对不是安装显卡咳坏的的,也没有人会犯这样的错),排除人为的可能性铁定的
3,最后,此机器的螺丝要专业的工具才可以拆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这此天我们这边没有打雷,此说可以否定,打雷网卡必坏,此四台一台网卡都没有坏
2,这机器是网吧老板 ...

网吧不是有避雷针吗   难道避雷针闭不了网线???
上上图是什么专用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吧不是有避雷针吗   难道避雷针闭不了网线???
上上图是什么专用螺丝刀???

hp的笔记本你不陌生把,螺丝有相似发地方

网友:
惠普原装机做网吧,用还是头一次见,这个帮故障不是人为的,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呀,楼主说了四台机了,总的来说楼主赚钱了,有耐心

还是人为的问题多点。。

网友:
说不定是网管故意用搞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