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触发

楼主(2014-06-29):
从键盘进水机    拆机U+内存+板接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00     打各电感对地正常 公共点有19V 检查发现3V 5V芯片主供电断线  拉个19V 出了3VPCU 5VPCU。
这里有点疑问。。3V 5V出来后 待机还是0.00(要用3位的?)  按一下开关电流到0.03不动了。。明显电压没出来。实测果然 SLPS4#没出。
查南桥条件 VCCRTC 3V 对地正常
                   RTCRST 3V 对地正常
                   晶整0.15--0.26
                   SRTCRST  电压0.2V不正常  对地正常  经查180K的电阻一边没3V  直接拉了个RTCRST的3V过去 也不知道这样有影响没。
                   RSMRST#  3V 对地正常 为EC发往南桥
                  开关脚3V 对地正常 按下有3-0跳变 EC收到后发往南桥接收的也有明显跳变 EC发出了3V的S5_ON去转换3VPCU和5VPCU得到3V_S5 5V_S5
                   V5REFSUS 5V电压 对地正常
                   VCCSUS3.3  3V电压  对地正常
  情况就这样 在EC上测到南桥SLPS4#信号发出来的SUSC#始终是0V   测对地280左右 。。。。后来看了哈LID#也是稳定的3V。 。 但发现不接电源测主板电池不超过2.5V的电压  电池下下来又有将近3V。。这个有问题吗?

各位师傅 帮我看哈  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值的怀疑的地方没。。不胜感激!附了一张图 不知道能显示不。

网友:
ACIN 呢  BIOS   感觉已经触发了

网友:
SB发出SL_PS4#需要GPIO定义吗?

网友A:
我不赞成楼主这样做,飞线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在没有确定故障是无法解决之前还是仔细的跑线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条件都正常就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赞成楼主这样做,飞线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在没有确定故障是无法解决之前还是仔细的跑线检查一下。

你说的是 SRTCRST#这吧。。我也觉的没底 只是强加一个试哈看 记的师傅以前说这样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的电路好像都是延时复位作用。。难道我直接拉对时序产生了影响?

网友:
直接拉不行。。时序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 SRTCRST#这吧。。我也觉的没底 只是强加一个试哈看 记的师傅以前说这样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的电路 ...

影响倒是不知道,我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
SRTCRST 这里肯定不对。 。。先拆电容把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再干桥。

网友:
先刷个BIOS,再干

网友:
还是先把BIOS刷了再试,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C:
检查周边有没有掉键或腐蚀的地方啊

网友:
我感觉直接拉线会改变他的时序。也许只是很简单得问题。不要想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周边有没有掉键或腐蚀的地方啊

没有 局部进水 没在南桥这块。。CPU座反面点

网友:
信心干吧,不要强制飞线,先跑跑吧,估计还有断线或者电阻坏吧,

网友:
楼主忽略了Bios芯片。EC调取BIOS程序也是开机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