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大短,如何用烧机法烧出来

楼主(2014-06-29):
测量隔离出来19V直接对地,应该是电容短,但是太多电容了如何用可调电源烧出来(看师傅是这样修好的,可惜他不告诉我 ),求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插上电源。。调到3V的样子。。然后上放在主板上面摸。。

网友B:
这种机是好修的一种。公共端飞线接电源。用苦肉计来修,得让你的手在芯片上面摸,看那个温度高,发烫就是它了。  根据经验,一般出现公共端的电容。(CPU旁边的相对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调到3V的样子。。然后上放在主板上面摸。。

LZ貌似3V 电压能烧出来?

网友C:
这个还需要点经验,否则会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D:
万用表表笔接到电流源上,然后负极对地(主板的地)正极对短路点(楼主的是19V短就戳19就好了)。电流源电压调到3V左右,限流限到2A以内,然后把脸贴上去,哪里烫就拆哪里。噢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是好修的一种。公共端飞线接电源。用苦肉计来修,得让你的手在芯片上面摸,看那个温度高,发烫就是它 ...

可以飞在pwm管子的上端吗?那我电压要调几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调到3V的样子。。然后上放在主板上面摸。。

调到3v可调电源电流表很正常,板子也没发烫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我有一块,到现在也没找到事哪短路

网友G:
直接用表笔,一个地,一个公共点。搞个19V限流开干。马上都出来了。。。

网友H:
实在烧不出来的情况下,就只有割线分区来烧了.

网友I:
这种师傅不用跟了,直接走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飞在pwm管子的上端吗?那我电压要调几v呢

可调电源电压调到你电脑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把可调电源限流。再接两根线到主板的公开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是好修的一种。公共端飞线接电源。用苦肉计来修,得让你的手在芯片上面摸,看那个温度高,发烫就是它 ...

好一个苦肉计。。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表笔接到电流源上,然后负极对地(主板的地)正极对短路点(楼主的是19V短就戳19就好了)。电流源电 ...

这招好,请问兄弟人在哪里,出事好去找你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块,到现在也没找到事哪短路

都是小小白

网友K:
公共点飞线出来接可调电源正极,电压调6V左右,电流1A以下,(用手在板上摸如果没发烫的地方就调大点电流)有些电容坏时烧不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表笔,一个地,一个公共点。搞个19V限流开干。马上都出来了。。。

我这边用的是安泰信4位数的可调电源,要如何限流,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在烧不出来的情况下,就只有割线分区来烧了.

只是简单的短路故障倒没那么严重,就是简单的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用的是安泰信4位数的可调电源,要如何限流,感谢你的回答

烧机法可以烧出来,但是有些小电容的话,提醒你小心你的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师傅不用跟了,直接走人把

这倒不会,技术是别人的他不想说自有他自己的打算,只能怪自己太菜了,不是还有各位同行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一个苦肉计。。有创意

专业术语吗,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点经验,否则会把故障扩大了。

是不能烧太久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公共点飞线出来接可调电源正极,电压调6V左右,电流1A以下,(用手在板上摸如果没发烫的地方就调大点电流) ...

隔离出来的公共点有的板不好找,正极我可以飞在比如显卡供电高端管的D级(输入端)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是的,电流也不能太高。

网友:
很简单的 断开前级就开烧呗 电压3v吧不变  刚开始电流0.5  0.5的加  好像最多加到2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是好修的一种。公共端飞线接电源。用苦肉计来修,得让你的手在芯片上面摸,看那个温度高,发烫就是它 ...

直接跳保隔了,这样烧只是烧保护隔离后面的线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离出来的公共点有的板不好找,正极我可以飞在比如显卡供电高端管的D级(输入端)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的,所有供电上管的D级都是公共点

网友:
你的这个师傅不是教你的师傅吧,如果不是,人家怎么可能随便把看家技能告诉你,如果是,那他也太那个了

网友:
可调电源19V,然后万用表点上,就慢慢烧呗

网友:
限流烧,不会烧坏元件

网友:
大短 最好还是别用烧鸡法

网友:
这是送钱的机器呀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摘电容吧,有时候会把问题扩大,这种大短我不推荐烧鸡法,大多数都是在CPU供电,充电,待机这几块学徒要好好学才是,基础扎实了以后你想怎么搞都没事,心里有数就行

网友(2020-11-12):
现在的新机器公共点电容又老多坏的,4.7uf 0805 25v或者10u 0805 25v,都是这两种,电容每种买了100个,现在已经用了快40个了,短路的电容,外观一般能看见裂痕,这些机器,我八成都是用眼观法发现坏电容的,看不出的只能公共点接线通电烧了

网友:
仔细观察,会有惊喜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