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西数500G台式机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4-06-29):
有上有一块西数500G硬盘,WD500AAKX,771640,刷了固件,不是通刷,开了离线SF,过了大概15个小时后,突然间没电了,然后把硬盘拿下,来电了再插电脑上,就有问题,了:
                硬盘转一会停一会,一直重复这样,正常转的时候就一切正常,停下就卡住,这硬盘是否供电问题,请坛友们指点一下,这硬盘还有救吗?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肯定是没有做好sf 才这样的,如果头没有问题,排除一下主板,做通刷再跑sf 应该是可以修好这个盘

网友:
查下供电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的,虚焊等。机械部分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下看看

网友A:
现在显示忙,无法刷固件,怎么办?真的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忙,无法刷固件,怎么办?真的头痛

进PCB模式,就可以刷个BIOS,看看固件情况。

网友B:
感觉像电源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电源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好。

正在处理!应该是供电部分出现问题!谢谢罗工指点

网友:
进PCB模式,什么是PCB模式啊,他刚刚都是好的,怎么断 一电就变成这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