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维修实例

楼主(2014-06-30):
dell  m4010 amd 独显 老板给我时是 0.2几掉电, , 二极管档 ,表笔捅了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3、5v 转换电压  找到 u4201,   果然 ,5v没有转换出去,3v想都不用想,肯定没转换出去。U4201 U4202 输出端 对地组织正常,G级0v ,R4207、R4206 组织正常,U4207 是n沟道双mos管,5、6脚+3.3v_RTC_LDO 低电平正常,2脚PM_SLP_S3#高电平正常,,R4205  2脚15v正常~,而1脚却没电,打欧姆档,组织正常,fuck,不信你个大头鬼了,拆掉,发现R4205  1脚 轻微腐蚀,二话不说,从料版上面随便找了个150k的电阻装上去,通电,开机,电流刷刷的跑上去,非常完美的一个dellLOGO出现了~此机修复。
索尼 m960_MP_MB MBX——224,i5cpu 独显 ,无cpu核心供电,  其他各大电感电压全有, 据客户说 是他昨天自己拆开清灰之后用了一天之后就这样了,  首先查pu28  MAX17030G   工作条件, (这种,我有些都不知道那些条件,我就查我知道的)主供电 5v,  BST 5V  ,既然bst都有了,那么说,芯片应该开始工作了,只是缺失个开启条件,遂查13脚IMVP_VR_ON  ,低电平0V 。查来源, u4  i/O芯片发出的,之间无断线,组织正常,没思路了,空闲时通电,中间有一次竟然跑上去了,核心供电也出来了,还没来得急上屏,又不行了。
网上订了个i/O试试,  芯片一到,换上去,还是一模一样, 请教朋友,朋友说,I/O要发出IMVP_VR_ON,必须其他电压全部出来才行,要我去查RUN_ON去开启的电压, I/O  82脚输出 RUN_ON  12脚 RUN_ON1  高电平正常,
一个一个去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查到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目测到了,PR192 被不明物体捅了下,(应该是客户拆的时候螺丝刀捅了下),PR192  2脚被捅偏位了(不怎么明显),这就对了,中间有一次核心供电出来了,估计就是因为pr192接触到了焊盘,。加焊了一下,通电,Very good!   看电流就知道核心供电肯定出来了~,O(∩_∩)O哈哈~,接屏亮机~~~装机测试~~~~

其实吧,维修很多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我们要细心!首先接到机器,你就觉得自己修不好,那你肯定十有八九修不好了~付上图纸,免得到处找了

网友(2015-05-02):
楼主基本功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gracias por compartir

Hello,Morfeo.z  .where  are you  from?    I think you will like computer repair industry

网友:
文章很好看,当时没人加分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