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不懂,求解,,,

楼主(2014-06-30):
想问下一个5V的电压怎么可能导通15V的电压?N沟通应该是G极大于D极才可以导通,希望有师兄帮我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G大于S级导通 ……
这种小功率的管子,只要给它控制级高电平,就可以导通, 另外,G大于D就导通不完全正确!
G和S比较好不?这个是5VALW_ON 高 PQ810导通 PQ8截止 EN1 不会被拉低
如果是芝麻管,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你看了那是5V的吗?也许那只是开启5V的。没全图不好说。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LZ的错误,N管G极大于S极4.5V 场管完全导通。电子基础知识需要充充电了,LZ

那要控制级是3.3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LZ的错误,N管G极大于S极4.5V 场管完全导通。电子基础知识需要充充电了,LZ

请问LZ哪里错啦。难道LZ没说G极大于D极才能导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LZ哪里错啦。难道LZ没说G极大于D极才能导通么?

你看一下吧   PQ810   G极大于S极导通  拉低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吧   PQ810   G极大于S极导通  拉低B+

难道LZ没说G极大于D极导通么。有说错么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LZ说G极大于D极导通么。有说错么亲。

肯定错了,跟D极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错了,跟D极没什么关系

N沟通应该是G极大于D极才可以导通。。请问LZ那句话说错啦。请问这位师兄你这纠正LZ的什么?

网友:
不是太懂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沟通应该是G极大于D极才可以导通。。请问LZ那句话说错啦。请问这位师兄你这纠正LZ的什么?

你也是跟LZ一样的错误,场管导通是G极跟S极有关系,懂不。不懂可以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跟LZ一样的错误,场管导通是G极跟S极有关系,懂不。不懂可以百度

G极控制极是吧。S极接地。请问G极和S极有什么关系?叫我百度?呵呵 笑而不语

网友:
看球不懂。。。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哪里错啦。难道LZ没说G极大于D极才能导通么?

S级不是接地吗?

网友C:
如果5valw——on为高  导通PQ810   拉低  PQ8G级电压,PQ8截止,ENTRIP1通过电阻接地,如果5VALW_ON为低,PQ810截止,B+通过2个电阻分压给PQ8G高电平,PQ导通,ENTRIP1直接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5valw——on为高  导通PQ810   拉低  PQ8G级电压,PQ8截止,ENTRIP1通过电阻接地,如果5VALW_ON为低,P ...

请问5Valw-on 为5V导通PQ810拉低B+的电。师兄求解释。我这小小白求解释。呵呵。

网友D:
个人经验:
1.大功率场管(如8PIN)的,N沟道VG>1.5VD,
2.小功率的(3PIN)的,VG=3V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经验:
1.大功率场管(如8PIN)的,N沟道VG>1.5VD,
2.小功率的(3PIN)的,VG=3V就OK

工程师好厉害啊。崇拜你啊。求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哪里错啦。难道LZ没说G极大于D极才能导通么?

这个N沟道的场管应该是栅极大于源极就可以导通,我只是说说。

网友:
你这个就是确保en电路是高电平而已

网友E:
G极和S极比较,在这个电路中第一个管子导通 使得第二个管子截止,再使得芯片1脚也就是EN1不被直接对地拉低从而开启EN1相关的电路。

网友:
楼主的基础还是差了些啊,管子的导通条件这是必须掌握的入门知识,还要多学习啊,要不然怎么看懂分析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极和S极比较,在这个电路中第一个管子导通 使得第二个管子截止,再使得芯片1脚也就是EN1不被直接对地拉低 ...

请问S级是不是接地?G级是不是控制?G级和S级比较???????何来比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S级是不是接地?G级是不是控制?G级和S级比较???????何来比较

绝缘栅增强性MOS管的导通与截止,都是G极与S极做电压相对比较,对于N沟道的管子一般G大于S极4.5V就可完全导通 此时管子等效阻值几乎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LZ的错误,N管G极大于S极4.5V 场管完全导通。电子基础知识需要充充电了,LZ

同上,是G大于S4.5以上 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缘栅增强性MOS管的导通与截止,都是G极与S极做电压相对比较,对于N沟道的管子一般G大于S极4.5V就可完全 ...

那如果电路里面控制机是3.3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5Valw-on 为5V导通PQ810拉低B+的电。师兄求解释。我这小小白求解释。呵呵。

N沟道MOS完全导通条件:G>S 4.5v          P沟道与之相反

网友:
场管都是G级和S做比较的,要区分N沟道和P沟道导通条件~没有G级和D级做比较的

网友:
不管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当其B极(G极)电压高于E极(S级)一定程度时,那么管子就会导通,这是对NPN(N沟道)管子而言的。为什么说高于一定程度,那是因为不同型号的管子参数也不一样,其导通电压也不同,不是千篇一律的。楼主应是个初学者,对晶体管的放大特性没有理解清楚,所谓放大就是用一个小的电压或电流去控制一个大的电压或电流,这个小电压与被控制的大电压没有直接关系的。就如同我们利用机械作功一样,当你轻轻一动手柄,机械则会以你动手柄数数倍的力作功,这就是“放大”!个人见解!

网友:
这个是待机电路的单元开启信号 EN1 与en2 芯片内部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沟道MOS完全导通条件:G>S 4.5v          P沟道与之相反

请问电路图中控制机3.3V的怎么办。我是小小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路图中控制机3.3V的怎么办。我是小小白不懂啊。

像笔记本PWM电路中G级电压万用表量不到真实的,要用示波器,

网友:
只要栅极的电位大于 漏极或 源极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