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VGA口

楼主(2014-06-30):
请教各位达人,笔记本主板不接液晶屏,直接通过VGA口接显示器能点亮吗谢?谢谢。。。

设置正常主板正常 多数机器可以点亮

网友:
能点亮机子

网友:
能点亮111

网友:
哪就说明机器是好的

网友:
什么机器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有的在dos下是不会亮的 有的是进系统才会亮的

网友:
进系统肯定能点得亮

网友:
能点亮,但必须带有显卡

网友:
  大部分能亮少部分不亮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点亮,有的在进系统以后才能进得去

网友:
一般可以点亮的

网友:
很多都是开机不会亮外显的.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要转换,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大多可以亮。有的要键盘切换一下!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多谢各位达人关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