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12SW 反复亮灭 求助

楼主(2014-06-30):
小弟又来求助各位大侠了,昨天收到AOC 912SW  故障是开机亮屏后一会就灭了,然后又亮,就显示AOC的标志,小弟新手,换了高压一体板故障依旧,灯管测试都亮,最后换了通用驱动板通电好了,但是外壳一装起来,屏指示灯亮,不出画面。拆开就又好了。各位师傅有没有人知道哪的问题呢?

网友:
灯管测试都亮  不代表灯管就是好的,装上就不亮应该是电路板或者连接线哪里碰极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请教灯管还需要怎么检测呢,换驱动板后不装外壳试了一会正常能不能排除灯管故障吗?

网友:
这屏线,屏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A:
电源板 还有问题吧  上屏就带不动了

网友:
亮了灭再亮不是背光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板保护不关机再开是不会再亮的,显示logo应该是重新开机了,换了驱动板好了,说明故障是在驱动板这里(包括按键板),仔细检查一下插线,电路板的绝缘,按键是否都正常,装起来黑屏看看能否正常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 还有问题吧  上屏就带不动了

刚才换了驱动板用万能开关板装上开机看电视两个小时没问题,客户拿回去黑屏了,真是没脾气了

网友:
故障更新:  换了驱动板又换了条万能开关板,装上试机俩小时没问题,客户拿回家又不行了,拿过来我给换了根VGA线又亮屏了,客户拿回去试打电话还是不显示,真的是没脾气了    无显示画面但是指示灯是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所描述的912SW反复闪黑,提示无信号输入,这是程序错乱导致的

可是我换了万能驱动板  还是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万能板和原装板不是同一故障,万能板现在的故障是能通电不显示,这说明高压的ON信号没有被开启

现在情况是有时候能正常开,中午装好我试了俩小时都正常,有时候就绿灯无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是高压和灯管问题,直接会黑屏,不会出现你所说的反复黑屏并且还提示无信号输入

没换驱动板之前是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显示画面,过一会就黑了接着就又亮屏显示AOC标志,然后又灭,这样反复。
现在情况是刚才我试着一切正常,关机客户拿回去不显示了,绿灯无画面,也不显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装的驱动板问题,这款机器高压板上有两个推动管,如果是灯管问题会导致这两个推动管其中一个就会短 ...

恩  我再找个驱动板换上试试,多谢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装的驱动板问题,这款机器高压板上有两个推动管,如果是灯管问题会导致这两个推动管其中一个就会短 ...

换的驱动板我是直接从一体板上接出来的四根线   5V  地  开关  调节,原来板子上还有NC跟12V我没用,现在的故障可能跟我接这个线有关吗?

网友:
你看下灯管有没有搭铁的   装上壳子灭排除板子短路就剩灯管了  有可能灯管在装壳子的时候受到挤压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网友:
你先看看,驱动板5V转3.3正常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 不过没修好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所描述的912SW反复闪黑,提示无信号输入,这是程序错乱导致的

非常感谢指点,我又换了块驱动板已经解决了。客户拿回去说没问题了

网友:
重新换了块19寸专用的不是跳线的那种驱动板,现在一切正常了,多谢大家热心的帮助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或者换大电容

网友:
有没有怀疑原装板子 案件的问题啊

网友:
很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安装时不小心可能有接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