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不显,大小写灯正常 外接正常维修。(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4-06-30):
今天收到一台Y460客户说能正常听到进系统声音,客户放下就走了,先上了下电流表,看电流变化大体正常,打波也画的波也很完美,外接正常没有花屏现象,心想应该是缺少某组供电吧,一切外部检测完毕,拆机,找图纸。找到屏接口CN5
查38有3.3V再查39、40脚的LCDVCC没电压。。。这里应该有个3v才对的。看 LCDVCC是由这里转换过来的。, y" b5 e! l( D3 |
ENVDD高电平Q10导通,5VSus拉低,Q11和Q9截止,+15v使Q12导通然后产生3V的LCDVCC
测ENVDD正常没问题当在R188上面测+15V的时候居然没有15V。心里大喜,问题会不会处在这里呢。往前继续推进,看+15V是由升压电路这边直接过来的,追到这里时候一看图纸以为升压电路有问题测PR177两端居然15v都有
断线!!!肯定是断线了。因为之前看到背面有少许腐蚀,我已经清理干净,因为离得屏接口太远也没在意是进水引起的断线,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赶紧扯线去,最后飞线接屏熟悉的logo出现啦,心中小激动,明天可以给客户交差啦,哈哈。。。测39、40脚:LCDVCC一切正常
思路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一起学习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  一定要仔细  谢谢分享

网友:
只要envdd有就好办了,要是这个没有,头都会大.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有序,,

网友:
直接给LCDVCC  飞个3.3      下面有点蒙  R177 两端都有15V  ?

网友:
  没认真看      R177 到  R188   飞线

网友:
LZ你飞线。粘的那线是用的是什么胶带?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 细心没走弯路  好多人都去干显卡去了  楼主飞的线那么长啊

网友:
一步一步往下查 ,不错的思路。我一般都是就近原则 飞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