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 高压问题!

楼主(2014-06-30):
各位同仁,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就是一亮即灭,然后拆开 单独测试灯管 没有问题! 用灯管单独测试高压也没有问题! 单独测灯管的时候 四个灯管的电流一样 说明不是亮平衡保护! 那就是高压问题,可能是高压功率变低,在这里想问一下,高压部分哪里能影响高压板的输出功率?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芯片去保护试试,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还要查有无电容容量下降的情况

网友:
经常遇到的还是高压包坏的,有拆机的高压包就换,没有的话,加个高压条完事

网友:
不如换高压板方便

网友:
楼上说过,这情况大多就是高压线圈问题。修多了就知道。但平衡保护比这故障高多了。

网友:
误保护一般是反馈电路或PWM芯片不良造成的,输出故障查供电,电容,驱动管,升压变压器。

网友:
有的时候灯管接触不好,单测看不出来

网友:
哦哦 ,经常碰到这样的!

网友:
这个情况,有的换灯管也会好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也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