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一个小问题。 你们想想。。。。。

楼主(2014-06-30):
     我装一个系统。 u盘启动ghost装的,拷完资料后装的时候驱动怎么都装不上, 网卡驱动也没装上, 又不能驱动更新, 哎!没办法硬盘检测没问题,内存1g换了  还是不行。  我又用光盘装 ,  操   比u盘还老火    最后我百度了一下。  看加一条内存上去碰碰运气, 加了一条512的.   装的xp,  结果ok啦    现在都想不明白, 你们看一下 ,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到底咋回事?

网友A:
什么机器?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台式?

  是台式的     组装机

网友:
哪就是1G的内存有问题咯  你加了根内存 装系统用的是512的哪根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直接换根内存试试,可以的话就内存问题了。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回帖赚分

网友:
内存条的问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网友:
对,内存问题。估计单独用512的也可以装上。试试吧!

网友:
单独用那个可以的内存条试,可以就说明内存条问题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我以前也碰到一台 机子能亮系统进不去后面也是换了内存好的

网友:
那以前的内存不也是正常用的吗   怎么会不兼容呢

网友:
装不上驱动和硬件有关系吗,我倒是觉得是软件问题,用纯净版的好

网友:
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
内存时间长了老化呗!性能下降引起的不兼容现象。

网友(2014-12-22):
好像不是内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