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报警3声

楼主(2014-06-30):
V星880GM-E41报警3声不跑马,BIOS也刷过,内存换过几条新的。内存曹用洗板水清溪过故障依旧,测主板内存供电1.5V正常,下一步该怎么测,高手指点,

网友:
除了,1.5还有SPD,总线时钟那些什么复位负载,一般最多就是SPD那个

网友:
测试内存各项共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内存VTT   SPD    SMBUS   这些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内存bios电压3.3有吗

网友:
不跑码,还是要考虑一下CPU,BIOS清零,不要限于那三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