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5GC板开机后几秒钟就复位一次。无显示。

楼主(2014-06-30):
联想 L-I945GC板开机后几秒钟就复位一次。无显示,各电压正常,刷过BIOS。各位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怎么修?

网友:
按不跑马去修,把一直复位忽略掉,时钟和CPU发出的VRMPGD

网友:
看看时钟工作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这小情况我遇到过,但你的不一定和我的一样。我的是复位开关半粘连。这点小事,我找了很久,当时根本就不在意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