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211t i3 2330 集显HM67 MBX-250 BIOS

楼主(2014-06-30):
sony vpceg-211t i3 2330 集显HM67 MBX-250 BIOS BIN

sony vpceg-211t i3 2330 集显HM67 MBX-250 BIOS BIN.rar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手头正有这台机器,待机有的不正常,0.036A ,无3V和5V,在修的朋友麻烦帮我确认下,这款机器正常的裸机待机电流多少呢?待机是否有3V和5V哦?拜托了!

网友(2014-07-31):
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BIOS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下载了很多都不行,继续用这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手头正有这台机器,待机有的不正常,0.036A ,无3V和5V,在修的朋友麻烦帮我确认下,这款机 ...

插适配器瞬间会有3V,5V,过一秒的样子就关闭了,这是节能技术

网友A:
谢谢6楼的分享了,这个机器现在修的是亮了,可是出现花屏了,是用一会花屏了,换过HM65,这里问下知道的朋友,这个机器原配是HM65还是67的,是高手帮修的,换的HM65,但看大家发的BIOS程序都是说HM67的,有点晕了

网友(2014-09-23):
进系统蓝屏啊

网友:
正须要,,下个试试

网友B:
我的机器使用一分钟掉电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C(2014-12-11):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使用一分钟掉电 下载一个试试

你好,你那板刷BIOS好了没有·?我也有一片到桌面掉电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那板刷BIOS好了没有·?我也有一片到桌面掉电的 ~~

刷好了 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 是BIOS问题

谢谢啊 ···是刷这个BIOS吗···我下了几个··刷了就是不行·

网友:
我也忘记是不是这个BIOS了我遇到很多索尼的机器开机掉电都是刷BIOS就好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手头正有这台机器,待机有的不正常,0.036A ,无3V和5V,在修的朋友麻烦帮我确认下,这款机 ...

正常待机没有3 5V 的   开机之后才有的 啊

网友(2015-03-02):
我的是HM65 跟HM67通用吗 BIOS

网友D:
楼主确定桥是HM67的吗?我现在有一个机器集显供电要隔两三分钟才能出来  才能亮机。

网友(2015-04-17):
我也遇到一个 进桌面掉电 下载两个bios都不行 你有了发一个bios  vpceg-111t 掉电  版号:MBX-250

网友(2015-05-30):
引用 网友A:
谢谢6楼的分享了,这个机器现在修的是亮了,可是出现花屏了,是用一会花屏了,换过HM65,这里问下知道的朋 ...

原配的HM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桥是HM67的吗?我现在有一个机器集显供电要隔两三分钟才能出来  才能亮机。

HM65 的我确定   我现在拆的机器没有修过的 看了HM65

网友(2017-06-17):
我的是h65的桥

网友(2019-01-06):
HM65的可以用,显示速度很快。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