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无3V 5V 不开机

楼主(2014-06-30):
一台 sl410  接电源无反应  电流无跳变  拆机取板  去掉COMS电池   电源插上瞬间0.03A  3V  5V  有供电  3秒 后无3V   5V  应该后面短路  使用烧机法  稳压可调电源调节 3V   一头接电路板 负极  正极接到 3v  电杆(PL15) 电流 正常      稳压可调电源调节 5V   一头接电路板 负极  正极接到 5v  电杆(PL16)   电流 瞬间 4a 大电流    用手查找发烫之处  PQ65  发烫     网上好多都说声卡那用短路   测试PQ65 连接 C363 C364  C373 C372 电容接地  先取了 C373  又取到 372  后 电流正常   通电开机   联想 显示    没什么技术含量  勿喷!! 赚点积分

网友:
修主板很少都是换屏

网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运用到烧鸡大法了,不错,修好收钱就行业

网友:
网上说声卡问题 不一定每个本子都是声卡问题 还是要亲自实践才知道

网友:
通病了 都  还有就是声卡部位。还有这几天碰到好几个E430  不开机   。又一通病爆发了

网友:
放大镜不错很清晰

网友:
烧鸡运用的不错。网上说的通病只能参考

网友:
是啊,通病只能参考,实际维修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A:
PQ65几脚连接 C363 C364  C373 C372 的啊,还有就是C372不发烫吗?都短路了.

网友:
用放大镜拍的啊,这技术牛的很呢,烧鸡修机器就是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5几脚连接 C363 C364  C373 C372 的啊,还有就是C372不发烫吗?都短路了.

C372  不发烫   没温度

网友:
烧鸡也是一门学问,还有人不知道怎么烧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