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故障

楼主(2014-06-30):
之前碰到过一例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故障,后经DG恢复丢失的分区成功。今天再次遇到同样提示的一例,于是将UPE插入,结果进入PE后不认硬盘,难道是硬件关系?
期间将U盘拔出后故障依旧

打开面板愣了一下,居然sata口松出了,估计同事本来这接口插得不紧,电脑搬上搬下松出了, ,具体存在附件里。 一例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网友A:
新的SASA线都有卡子了,旧的无卡子,可能会被碰脱,建议换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故障不过不是松脱了而是客户插拔时把硬盘的数据线的接口弄断了,结果是在废主板拆了个SATA接口,用刀将硬盘的接口切下然后在修理拆下的接口焊好用胶固定。修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故障不过不是松脱了而是客户插拔时把硬盘的数据线的接口弄断了,结果是在废主板拆了个SATA ...

接口都能弄断,这个客户也够劲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SASA线都有卡子了,旧的无卡子,可能会被碰脱,建议换之

问好朋友,同事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都能弄断,这个客户也够劲道的。

看了确实也许是机箱太小的缘故,主板又是大板,在加上显卡也不小,我试过真是不好插,换完后,我给换了个槽位。

网友D:
不用换座子  用热熔胶打上去就可以了。缺点就是下次拆的时候费事点。但是热熔胶一扣就掉了。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换座子  用热熔胶打上去就可以了。缺点就是下次拆的时候费事点。但是热熔胶一扣就掉了。没什么的。

用热熔胶粘合座子和主板处?只能粘座子周边吧,不然会数据接收不到不认硬盘吧?主要没碰到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