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屏供电

楼主(2014-06-30):
屏供电怎么测啊
:)
笔记本

网友:
你的屏怎么了 白屏? 白屏测评上的保险3.3有木有

网友:
对照图纸脚位测量

网友:
拆下屏测屏接口处 或是主板屏线接口 都可以测的到呢

网友:
找到接口 看图纸啊

网友:
先找到图纸,然后找到屏线接口,然后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这个好测啊

网友:
汗, 一个一个测过去, 屏接口 电感,保险位置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