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M95 M1931 G2431通病

楼主(2014-06-30):
     前几年卖了不少长城显示器,算是攒下活干了。 昨天一台,G2431一台故障:用一会黑屏。今天,收到同行两台显示器,一台M95故障:不通电。一台M1931 故障:指示灯狂闪。这两款显示器,驱动板是一样的,程序问题比较多。之前修过很多台,正好又一起遇到了,发帖出来,供大家参考。
另外,除两个故障以为,这个型号还有就是经常不开机,偶尔黑屏,接ADJ,屏幕亮度低,等故障,都可以通过刷写程序,搞定。
下面又我收集的程序。屏的型号虽然多,不过通用性很强。

G2431之前发过贴,换三极管,售后解释为,三极管不良。

为此在淘宝买了100个BCW70三极管

拆机,测M95驱动板,供电正常,找快一样的板测试,显示正常。
不通电只能拆下来刷了 。

M1931也一样,刷程序OK
另外,这个驱动板,用RT809在线刷要拆机,按照,软件提示操作:短接芯片3、8脚才可以刷写,中间不能断开,否则会导致不开机,只能用烙铁拆下来
刷写了

网友A:
这种板子MCU芯片有时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MCU芯片有时也会坏

坏mcu 没遇到过,既然是电子元件肯定会坏吧 ,一些奇怪毛病,刷一下就好了,都处理了几十台了  。

网友B:
  学习了 这样的 只能把MCU块拿下来刷吧?

网友:
修好了记得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这样的 只能把MCU块拿下来刷吧?

是的,  一次用一块相同的板子,换上花屏后,  打算不修了,把MCU芯片换过用,发现不开机了。才发现这个故障的。

网友:
收藏下 下次肯定用得到

网友:
正在找这个程序呢,太好了

网友:
对于显示器的维修我还在学习中,以后会多想搂着请教。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嗯。不错。很多情况下指示灯狂闪管它三七二十一刷了mcu再说。。呵呵

网友:
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MCU有那么容易坏么

网友C:
迅维真是太好了!手里有一台G2431都研究好几天了也没找到毛病,
按楼组说在旧驱动板上拆了三个三极管换上真的好了!
真是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一个粘豆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真是太好了!手里有一台G2431都研究好几天了也没找到毛病,
按楼组说在旧驱动板上拆了三个三极管换上 ...

呵呵 每次都直接换,这个屏 没别的问题,网吧用4年了

网友:
m1931有好几个程序了   坛子里还有别

网友:
长城M99的通病应该是背光灯管

网友D: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这几个型号供电坏的不多

网友:
收藏了,下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