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NEC开不了机

楼主(2014-06-30):
NEC
笔记本
按开机键,风扇转动几圈就停了。望高人指点,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机器拆开,量量电压再说!什么都没有做就想秒杀?

网友:
这问题也太笼统了。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维修人员那就拿去维修店吧 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基本是主板问题。,找个专业的吧。

网友:
先换开关。在换主板。最后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