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插上设备器没反应 待机没有

楼主(2014-06-30):
这个系统供电芯片是D95280的,连待机都没有 我就换了一个bd95280f26,然后就有了0.021A的待机,可是一会就掉到0.004A了。触发之后电流0.032A,我测量了3/5V电压,在触发后出现,但是偏低,3v变成1.02V,5V变成1.2V,触发之后电压出来就掉电了。

网友A:
如果反馈电路没问题 考虑更换待机芯片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多坏的

网友C:
lenovo这垃圾货,坏得太多了

网友D:
你换的那个待机芯片是不是假的啊。。。

网友:
再换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那个待机芯片是不是假的啊。。。

我也很怀疑,所以又买了一个

网友:
知道了,我上边的是d95280,换上的是bd95280,两个的电路不一样,怪不的不能用呢。
望我的疏忽能带给大家微小的帮助,我以前也是认为只要数字一样,可能芯片就是一样的。
真是大意了

网友(2014-11-15):
D95280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E:
待机吧条件具备吗再去进行更换若条件不对怎么更换也不行啊

网友:
换了一个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那个待机芯片是不是假的啊。。。

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novo这垃圾货,坏得太多了

因为买的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多坏的

不知道为什么  质量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反馈电路没问题 考虑更换待机芯片

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是贵 所以坏的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吧条件具备吗再去进行更换若条件不对怎么更换也不行啊

都量过了  像这种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A:
这款机子待机芯片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待机芯片是通病来的

说的也是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买的新的也不行吗?

网友G:
这个芯片 本身坏很 多   你看一下有没有焊接好 在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还是不行啊

再换一个吧,,这个待机芯片很多假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 本身坏很 多   你看一下有没有焊接好 在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芯片好贵,先查的就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