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水泡变黑了,是不是烧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30):
遇到2个电源,都是大水泡变黑了,请问是不是烧了,其中一个的主变压器也烧了,初级绕组的几个点都不通,5vsb都是好的,我想问下大概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检修,大水泡就是肖特基二极管后级的那个大电感,好像是用来稳压的,知道的大哥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点评):
最好用专业术语,滤波电感

网友:
换新电源吧,还修什么呀,都烧了这么多了

网友:
那个电感是滤波的好像。。

网友:
再学修电源,个人爱好而已,我考虑的是该如何才能修好它,不过还是谢谢二楼和三楼的建议。

网友(点评):
找或收买一、二个废旧电源从上面拆(想学维修不交学费不行!),注意数一下原来的圈数

网友:
换新电源吧,还修什么呀,都烧了这么多

补学乍练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个电源是大水泡烧黑了~暂时找不到相同的,只好采集数据自己绕吧

网友:
称变压器或者滤波电感

网友:
大水泡是低压扼流线圈,通常有10个引脚,烧黑原因大多是引脚虚焊引起的。

网友:
电源维修最恼火的故障顺序是变压器,专有ic,特殊参数管子,特殊形状元件,除非用来学习,不建议楼主折腾变压器,没有相关的仪器仪表,就是修好了也不会有太多的收获。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你们说的很好,我主要是对电源很感兴趣,平常有时间就喜欢捣鼓下,不过本人现在还是个半吊子,不过我想我要是对电源了解的很多可能就没这么大的兴趣了,我为了修电源,还专门买了8个坏电源回来研究,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尽然有4个是好的,我当场崩溃了!!!我现在是学习阶段,坏电源到了我手上我只想如何修好,再次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有疑惑我会再发贴的。

网友:
你先下个原理图啊,然后在参照着修

网友:
主变压器烧了比较麻烦。建议先测驱动ic各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