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常点不亮 复位bios或者重写bios就好 过几次又点不亮

楼主(2014-06-30):
主板是梅捷的SY-A77M3-GR V2.0  支持DDR2和DDR3双bios的

最近经常开机点不亮 开始复位bios还能开机 后来就不行了  然后重写了官网的bios后又能点亮 用了没两次又点不亮了 求原因分析

网友:
没人帮忙么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只能先换bios试试看了

网友:
焊版上的吗还是代做的,焊版上的旧换新的bios,如果不是就清洗下bios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