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挑显卡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4-06-30):
一个星期前,我给人家换了块显卡,当时很好用就让客户抱回去了。一个星期后,显卡不显示了。换旧的显卡可以显示,新显卡插到别的主板上也可以正常显示。主板型号是HN4M2,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看主板显卡供电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显卡供电的电容

12V供电正常!

网友:
再看看主板的插槽和显卡的金手指。

网友:
应该是插槽接触不良吧。。清洁下这些插槽看下。

网友:
插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