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白屏

楼主(2014-06-30):
苹果 A1278白屏  开机有咚的一声  然后白屏,按住ALT键可以看到我自己做的苹果启动U盘,选择U盘之后  有个小圈圈一直转,再然后就白屏了,什么动静都没了,进硬盘的系统也是的,白屏,进去就白屏,这个我该查什么呢

网友A:
捡不到硬盘也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不到硬盘也白屏

不是检测不到硬盘    我选择进的是苹果PE  就是安装苹果系统的U盘   可以看到进去 但是进去后就白屏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一般U盘是识别不到的,楼主可以试试导个系统到硬盘里,然后开机看能否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