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6H,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06-30):
清华同方X46H  I7的机器,HM65芯片组!故障开机掉电重启,有时候用个半小时左右掉电重启,有时候进到桌面就掉电重启,重启有时候可以正常起来,有时候重启电流跑到0.3左右就不动了,有时候开机也是电流到0.3就不会动了!
南桥做过了。CPU供电芯片95831换过了,CPU换过,BIOS也刷过了!还是这个样子!有人修道过这个机器没,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芯片组的还没有修过,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了。

网友:
肯定是有信号没出来,仔细查下吧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下

网友:
看看cpu电容神吗的

网友:
仔细查cpu供电电路  看是不什么虚焊 氧化了

网友:
掉电看是短路还是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这个掉电看上去就像和那个NEC电容故障很相似,CPU旁边的330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