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黑屏 死机 花屏 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4-06-30):
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黑屏 死机 花屏 白屏的维修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黑屏 死机 花屏 白屏的维修

一台L2262WA显示器,拿来时说有时会黑屏按键指示灯正常 。看了下LED的,想可能是升压板或者灯条坏了。换了升压板一个样,正好有一块碎了的屏换上后还是一样 ,经过3天的使用发现黑屏时按键不能用。死机 而且有时白屏 有时屏分成9个小屏。重插电源线又正常了。到基地找了一个程序刷了一个样。这样来来回回拆了七八次,准备换一个驱动板。网上一搜太贵 。还是换一个主控芯片吧 。驱动板除了主控芯片也没有什么东西了。程序已经刷过,换完后又一次失望了。来来回回又过了5天 还好客户不催  没有办法。还是不装机裸板测下吧。拿来波波 当测到驱动板1.8V供电时有杂波心里高兴了。拆掉1.8V的电解电容换更换掉。装机一切正常。原来就是电容搞的鬼。走了不少弯路。电脑网建议:一般维修中,芯片坏的几率不是很大,在维修时先应该测试静态与动态电压,便于快速定位故障。

网友A:
所谓“秒杀”,是指将电路原理吃了透了,再掌握几个有效的检测方法,自然是就是高效率的检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秒杀”,是指将电路原理吃了透了,再掌握几个有效的检测方法,自然是就是高效率的检修了

顶一下,说的有道理

网友:
好多驱动板不稳定的,甚至不触发的,都是这个1.8V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是啊 有的时候小小的电容会影响我们

网友:
借助工具   经验      维修才是王道

网友(2014-08-02):
楼主换过屏了还有类似故障,就说明问题在驱动板上。

网友(2014-11-22):
希望我这个显示器换这个电容能好

网友:
维修就是要工具齐全,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对于没有示波器的维修很难发现这种故障

网友(2014-12-24):
你好,在吗

网友:
你QQ多少,或者电话多少,问你个问题

网友:
经验修机更快

网友:
直接搞个470微法的电容,楼主可能刚开始思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