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走滚动条很慢

楼主(2014-06-30):
一台CQ40的机器   进系统和PE走滚动条都很慢  系统根本就进不去  PE勉强还能进去  但是很慢很慢  不知道为什么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是CQ40INT独显的机器

网友:
想排除系统,或者硬盘的问题,再看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查USB口子,不行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滚动条死机也有可能是电池  SD卡    当初我还遇到了一个内存有问题导致滚动条死机的 楼主最小化先排除排除

网友:
可以参考5楼的建议,首先排除外部设备   最后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扫描一下硬盘吧,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单试,换内存硬盘,所定是主板再搞吧!风险大,客户说好。。。

网友:
排除外设很多人已经说 但是做事情还是要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