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18.5寸SA350水平横纹,求思路

楼主(2014-06-30):
如题,能显示画面就是有横纹,请大侠看图,还有就是万能点屏套装找不到这个屏的分辨率,1366*768 8-1显示花屏,  1440*900 8-1 黑屏,求指点分辨率

网友:
先换条屏线试试,还有纹就点一下屏,看看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点评):
清一色说屏线问题,真是无语呀,都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
屏插子用橡皮擦擦,屏上的插口用尖镊子刮刮,轻点哦!完事儿再多插拔几次!试试会好不?

网友:
屏线,清洗一下

网友(点评):
啥意思?我说错话啦?你怎么跟谁都说同一句话呀!我还等楼主回复按我说的弄完了好没好呢!

网友:
换个屏线吧,洗洗查查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的,屏线多备些货。几块一根吧

清一色说屏线问题,真是无语呀,都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
好像屏线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接口

网友(点评):
哎,这个同学有点点创意

网友:
先点下屏试试

网友:
一般是屏,如果是三星的显示器

网友:
  对对对   3腥    最多屏坏的

网友:
请参考此方法,不会的话,我可以帮你搞定————明基花屏维修一例手把手的教学帖屏电路的分析(原创)_显示器维修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