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四分屏,急需大师指点----

楼主(2014-06-30):
索尼 机器,开机四分屏,屏幕中间有灰色横线一大条, 显卡更换过故障依旧,找了一片坏屏装上去OK ,换其它几片屏还是分屏,求思路,求大师指点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看看 才知道

网友:
有这个蹊跷的问题吗 坏屏是好的  好屏是坏的。。。不解

网友:
还是你显卡的问题你重新加焊看看是不是没有焊好,今天我接一个华硕的也是四分屏,加焊显卡好啦

网友A:
那就用那个坏屏不就得了,一举两得机子也好了屏也不用修就好了。不过你还是去把国语学好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那个坏屏不就得了,一举两得机子也好了屏也不用修就好了。不过你还是去把国语学好再说吧!!!

一石二鸟     钱也赚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SONY的机器挑屏,你定个原装的试试看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换个一样程序的屏应该就搞定

网友:
更换屏线接口电容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