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自动通电

楼主(2014-06-30):
华硕P5G41T-MLX一插电源线就自动上电,测绿线电压被拉低,开机插针为3.3V,求助

网友:
找绿色线所连接开关三极管在南桥附近,好几个三极管都测测,如果没有坏就找W83627的I/O图纸查关键触发脚的信号,自动触发跟实时时钟晶振 I/O 南桥 开关三极管都有关系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