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密码芯片问题 求救

楼主(2014-06-30):
一台 T420, BIOS有密码,果断网上花40大洋订了芯片, 来了换上,擦 不亮了,电流0.75停住不动,心想,应该是BIOS程序的问题吧,速度坛里找了个8M的BIOS 刷上 一个样,怎么可能呢 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换过,求大神指点 多谢
芯片

网友:
密码芯片可以读出来解密啊,仔细查一下程序对不对,芯片引脚是不是断线或空焊了

网友:
不是有个 单独的密码芯片吗?

网友:
这个芯片最好是买剪板的

网友(2014-11-13):
楼主换的什么芯片,是密码芯片,还是BIOS芯片,换回之前的,能把机器点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