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无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4-06-30):
M4N68T LE V2 无复位
全板供电正常
CPU供电有1v左右
内存1.5V
桥边电感1.1V  左右
PWROK_SB   v3.3
p_vcore_pg    V3.3

查出的一下几组感觉有问题

S_CPU_PWROK  V0.16
vtt_ddr V0.74

接下来要查哪里开始查

网友:
没人啊. 帮忙分析下, 师傅都去哪儿了

网友A:
NV的单桥,供电-《内存-桥-CPU-总线》时钟,有没有总线供电?有的话找PCI的A15复位,在图纸找HT_VLD,到南桥的经三极管转换的,你看看,

网友:
直接BGA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单桥,供电-《内存-桥-CPU-总线》时钟,有没有总线供电?有的话找PCI的A15复位,在图纸找HT_VLD,到南 ...

没有A15没有复位的, 总线供电 的名字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单桥,供电-《内存-桥-CPU-总线》时钟,有没有总线供电?有的话找PCI的A15复位,在图纸找HT_VLD,到南 ...

我看着点位图,把这两个电压也量了下, 1.2vHT  1.2vSB 都有1.2v 你说的总线是不是这些电压?   所有电压正常的一个信号是叫什么名字啊, 还有所有时钟正常总信号叫什么名字啊?  我直接查这些就可以定位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B:
这种是822坏的吧    忘了是CPU上面那个还是内存槽边上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822坏的吧    忘了是CPU上面那个还是内存槽边上那个了

全部的822  272 我都量测过了 阻止都是正常的呀

网友:
有朋友帮我分析下原因吗?  还有 电源好信号,时钟好信号,都是叫什么名字的

网友:
这个桥容易御寒

网友:
这个桥容易虚汗 汗桥看看

网友C:
查HT_VLD,记得是在SATA口旁边有个822排阻,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HT_VLD,记得是在SATA口旁边有个822排阻,可以换了试试

HT_VLD找了下在桥的下面,我一测这个信号就掉电了,表笔先压着再触发测得电压 4.7V 感觉有点高,测822阻值也正常的,我又换掉也是一样,再测3VSB 也是4.6-4.7V  ,再测 5VSB 都到了6.99v 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HT_VLD,记得是在SATA口旁边有个822排阻,可以换了试试

有一次没断电的情况下,我用风枪吹822准备换的时候 它竟然跑码了。。。。 之后怎么试都不行了,换822也不行, 测3VSB  5VSB 电压偏高 ,怎么整啊

网友:
还有人吗? 板放了几天了,求助!!

网友D:
此板子应该是GB南桥吧  我建议你换南桥

网友:
EPU的822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板子应该是GB南桥吧  我建议你换南桥

*B 南桥是intel 平台,这个是AMD

网友:
EPU 不是管CPU 供电的吗? 可是CPU 供电是正常的啊,CPU 会热

网友:
还有人吗? 帮帮忙

网友:
你看看论坛有没有点位图 。。。自己查查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快板子了 am3 u坏了

网友:
复们没出,,你看看平台复位出没有,,,往上查,看哪个芯片桥问题多

网友(2014-08-23):
看电压时钟有没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gaoshou zaina li

网友:
我有一块 M4N68T  LE  V2 的主板是开机不跑码  换了SATA上面一点点的一个822好了  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