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FN芯片的焊接

楼主(2014-06-30):
怎么拆下来大家估计都一样,风枪吹,
那么要完好的焊接回去
小QFN芯片 比方网卡芯片,那种针脚少,大家继续用风枪还是用烙铁扫?
大家来讨论下,助焊剂肯定要用的 这个不用说,

下面给大家看2段视频
一个是月饼弟兄的 风枪方法
v.youku.com/v_show/id_XMjUwNzAxMzQ4.html

还有个是另外高手裸贴方法
v.youku.com/v_show/id_XNDM3ODAzOTMy.html

结束时间: 2014-7-7 16:34

正方观点 (0)

风枪吹

反方观点 (3)

电烙铁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我去 看个人吧 上好才是王道

网友:
      这纯属个人的操作手法,风枪吹上去  再烙铁4周加焊一下

网友A:
      中间的散热,单用烙铁是无法焊接的,我都是先用风枪吹上,用镊子能推动,能自己回来,然后用烙铁加焊,才是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散热,单用烙铁是无法焊接的,我都是先用风枪吹上,用镊子能推动,能自己回来,然后用烙铁加焊,才是 ...

      恩 先把中间 接地吹上,然后四周吹下,能镊子动了 再烙铁伺候,你风枪几度吹的?

网友:
      这个只能看自己了 再好的方法你不熟练也不行  技术牛逼的话 用哪个都一样

网友:
      我都是先用风枪吹上,然后在用烙铁扫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