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植球这么容易!

楼主(2014-06-30):
一直以来植球遇到各种情况,跑珠、粘连、空位、补球,每次都心惊胆战的。
现在才知道咋回事,一直用的这个:

今天用了这个:

结果爽歪歪

好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还是老美的东西好用,呵呵,就是国产与进口的区别了,,,

网友:
就是焊膏的问题  你用这个焊膏 用烙铁托芯片引脚  更爽歪歪

网友:
这东西效果杠杠的

网友:
价格也贵很多

网友:
一个5块,一个50,能一样么?

网友:
提高的效率可不止一点点啊,信心也跟着提高

网友A:
这么多年遭的那个罪啊!为什么没看到有人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遭的那个罪啊!为什么没看到有人说呢

这个,这个,只能怪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注意到,嘿嘿,你没有看到别的店的维修的?

网友:
好的助焊膏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个,只能怪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注意到,嘿嘿,你没有看到别的店的维修的?

一直都是自己在摸索,附近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可悲的是我居然还买了不少那个。一直当好的呢

网友:
看来买工具的时候不能省啊,该花的钱待花啊

网友:
实在不行,最后在加一次助焊剂再加热,,取钢网,,,,,,,50大洋

网友:
什么牌子?是正宗的美国货?

网友C:
楼主现在才知道。。。那个黄色的焊膏。能焊接么。。搞下显示器的板子。。还可以。。。笔记本的。。那黄色焊膏。。拖芯片。。。我估计拖到死都搞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才知道。。。那个黄色的焊膏。能焊接么。。搞下显示器的板子。。还可以。。。笔记本的。。那黄色焊 ...

搞不明白那样为啥还在卖?卖维修工具配件的都有卖,难道他们明知道这样还卖?会不会是某种特殊用途?

网友D:
各有用途,便宜的主料就是松香无电阻值焊有铅比较给力,贵的不清楚什么成份温度高一点(据说这种焊膏有阻值,焊完要清洗干净,十分麻烦)
便宜的在植球时由于气化得太快导致锡球跑位。

网友:
怎么那么贵啊、。。就练了两次没机会;练过  以后还得买好东西啊

网友:
我们没用焊膏,我们用的电子助焊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各有用途,便宜的主料就是松香无电阻值焊有铅比较给力,贵的不清楚什么成份温度高一点(据说这种焊膏有阻值 ...

做完BGA后也要清洗芯片下面吗?那样很难清洗哦。
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完BGA后也要清洗芯片下面吗?那样很难清洗哦。
有啥好办法吗

你插万用表笔进去试试,
我用日本的KINGBO效果也不好气化太早了,估计也是有铅用的,但我这个没阻值。
忘了一点,说是带阻值的加热到无铅温度后阻值就会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插万用表笔进去试试,
我用日本的KINGBO效果也不好气化太早了,估计也是有铅用的,但我这个没阻值。
...

还真有阻值,不过应该不影响,8M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那样为啥还在卖?卖维修工具配件的都有卖,难道他们明知道这样还卖?会不会是某种特殊用途?

早期有铅的焊锡用这种便宜的膏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好的助焊剂是成功的一倍,哈哈,加油。

网友:
电子助焊剂  是什么呀

网友:
为了成功率还是用好点的焊膏

网友:
美国焊膏就是比国产的好。

网友:
焊膏的质量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