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装固态硬盘启动不了固态硬盘怎么办。

楼主(2014-06-30):
戴尔上固态硬盘装系统在固态硬盘里,还是启动机械硬盘,把机械硬盘拔了,就启动固态了。固态和机械硬盘都插着,还是启动机械硬盘,就是不启动固态。求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在boot里面把启动项设置下

不错,要设置启动项

网友B:
bios里面设置第一启动啊

网友:
没见过啊?设置引导都行啊

网友C:
这个肯定在BIOS里改的

网友D:
BIOS里设置BOOT引导,不行你就把固态放进主硬盘位置,机械硬盘放到光驱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设置BOOT引导,不行你就把固态放进主硬盘位置,机械硬盘放到光驱架上~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设置BOOT引导,不行你就把固态放进主硬盘位置,机械硬盘放到光驱架上~

是mini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在BIOS里改的

改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设置第一启动啊

设置了的呀。不管怎么还是启动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oot里面把启动项设置下

就是不行呀。

网友E:
mini固态貌似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要单独启动mini好像不行,前几天修了一个联想的就是

网友F:
你的机械硬盘里有系统吗

网友D:
mini固态硬盘有些机子能做系统,有些机子做系统进去也用不了~有点挑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机械硬盘里有系统吗

同意。有可能。机械硬盘应该有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ini固态貌似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要单独启动mini好像不行,前几天修了一个联想的就是

售后也是这样说的,只能当缓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机械硬盘里有系统吗

有系统。可是华硕的就可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ni固态硬盘有些机子能做系统,有些机子做系统进去也用不了~有点挑剔

可能是吧,华硕的都可以当系统启动盘,

网友:
好吧,看来固态硬盘不能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售后也是这样说的,只能当缓存用。

嘿嘿 还是有道理的